电机运行中的怪现象?

楼主(2008-07-21):
我厂一台水泵运行1-2小时后经常自动路闸,对电机,控制回路检查没发问题,电机工作在额定电流之内,仔细检查发现热电偶线没接好发热造成电偶动作,这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A:
我想问下你的电机是因为热继电器吗?热电偶线是什么线呀?请教一下?

网友B:
热电偶是埋在绕组里的Ptc吧?

网友C:
就是电机的热保护动作了?

网友D:
经常遇到,标准导轨安装的热继电器,与其它元件安装在一起,没有间隙,导致自身散热不良,引起动作,尤其夏天出现就更频繁。

网友E:
没什么怪的,在电机跳闸简单的回路中这很常见,我们一般只要检查贿赂没问题,机械不沉,电流不抄,两种方法,1,定值稍拨大一点。2.就直接更换热偶

楼主:
热偶线没接好,由于电流影起发热也会跳闸啊!!!!!!!!!!!!!

网友F:
将热继整定值加大,注意柜子通风散热

网友G:
电机运行不怪楼主的问题有点怪。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电机在运中由于大量采用了进口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它们组合安装在一起。由于组合安装在一起连接线没固定好,不易被人发现。发热造巧成热继电器动作(热电偶)自动路闸。用红外线测温枪来检测很好判断。

网友H:
电机里面埋的应该是PT100热电阻吧,怎么可能会用上热电偶呢

楼主:
热电偶就是热继电器!!!!!!

网友I: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当导体A和B的两个执着点1和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大小的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网友I:
回复:1楼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当导体A和B的两个执着点1和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大小的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网友J:
这样啊  还米这样一说呢

网友K:
电机内部安装了热敏电阻,当电机发热到一定温度,热敏电阻变大,起开关作用,保护电机,正如家用电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