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式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8-07-21):
差压式压力变送器他的三通筏,如果要排掉引压管里面的水和气是是不是需要把那个三通筏中间的那个打开呢?如果不打开是不会影响或伤害墨盒呢????????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差压变送器的引压管组最高处应有排气阀最低点应有积凝罐,一般有7--9个阀咋操作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看一下仪表工习题集都有!!!!

网友B:
你是指表外的三阀组吗?中间是平衡阀,顾名思义,为了平衡膜盒两侧的压力,避免单向受压损坏膜盒。投用前,保证两个取压阀关闭,平衡阀是打开的,而后缓慢打开一个取压阀,待表内压力平衡后关闭平衡阀,最后打开另一侧的取压阀。

还有五阀组。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A-80D2-5E2C08C3F3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