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急!!!

楼主(2008-07-21):
我厂一台西门子6RA70 D420/280直流控制器出现F036的故障,检查发现电枢绕组的输入保险(350A)烧毁,详细检查直流电机没有发现问题,装好保险,试开机,点动慢速时正常,联动试车又烧电枢绕组的输入保险,到底是电机坏了还是西门子6RA70 D420/280直流控制器坏了,因这两样东西都很贵,更换也很麻烦,所以想一次更换成功,请问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380V输入电流互感器的插头松动接触不良,重新插牢,开机一切正常,至于为什么380V输入电流互感器的插头松动接触不良就引起电枢绕组的输入保险(350A)烧毁,就不明白了,请高人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10-08-29):
有俩个器件损坏会造成大电流,一是电流传感器,二是编码器。要说明原因就必须把你的控制模式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