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47-63

楼主(2008-07-21):
家里自动空气开关DZ47-63,这两天老是跳脱,负载没问题,会不会是墙里漏电?

网友A:
DZ47-63是不带漏电保护的.  DZ47LE  才是带漏电的.       DZ47-63如果老是跳请检查是不是过电流,或是接线端子没压紧等,  如果不过流压线也紧的,用手确摸一下开关的侧面是否温度过高...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楼主:
请问上面标的C20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
C代表用于照明回路,20是电流20A。

网友C:
和这开关质量有关的,有些用了一段时间就缺相了,还家一些是三只有一只合不上以至于把另外的一走拉下来了

网友D:
负载没过载,线路没短路的话那就是断路哭的问题了。

网友E:
呵有的DZ系列的 塑胶外壳质量问题引起操作机构合不上,稍微大点电流就跳~~~~~

尤其乐清的杂牌电器~~~

楼主:
C代表用于照明回路,是不是说该断路器是用在220V电路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C代表用于照明回路,是不是说该断路器是用在220V电路上?

不是的,该断路器所带的负载是照明负载,~~~~~

网友F(2008-11-16):
我公司专业代理经销和生产:常熟开关、施耐德电气、ABB电气、正泰电器、德力西电气、天正电气、中国人民电器、西门子电气、金钟默勒、无锡TCL、LS机电、惠州海格、日本富士、台湾士林、日本三菱、上海人民、天水213、江苏凯帆、常州凯隆、天津百利、上海华通、杭州之江等国内外大品牌低压电器,产品包括:断路器(小型/塑壳/框架式/漏电)、交流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双电源切换开关、隔离开关、浪涌保护器、电能表、配电箱、户感器、熔断器、转换开关、刀开关、变压器、行程开关、按钮指示灯等,以上部分品牌型号公司还可以提供贴牌。质量保证、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
代理品牌/下浮:正泰(下浮40%)/德力西(下浮40%)/天正(下浮45%)/人民(下浮46%)
备注:正泰、德力西、天正和人民品牌电器常用规格都有现货,非常规格订货二天。
联系人:杨小姐 许先生 Tel:0577-27874656/27874655 13588972380 qq:731952679

以下部分品牌产品型号:
常熟开关:CM1/CM2/CM3/CM1L/CM1E/CM2L/CM2Z/CH2/CH2L/CH1L/CW1G/CA1/SC-E系列交流
施耐德电气:C65/EA9/C32/DPN/PRD/NS系列塑壳/EZD/WATS/LC1/GV2/LR2/LRD
ABB电气:GS251/S252/S253/S254/GS261/S262/S263/S264/S1N/S2N/S3N/S4N/S5N/OVR/TA25
西门子电气:3TF/3TB/3TH/3VL/3VI/3RU/3VU/5SX2/5SJ6/3VE/3RH/3RT
金钟默勒:PL10/PL9/E6/L7/SX系列隔离/NZM系列塑壳/DIL系列交流/PZZMC
TCL低压:TIB1/TIM1/TIM2/TIQ1/TIQ3/TIL2/TICI系列交流/TIR1
上海华通:SM40/SM30/SE系列塑壳/SQG1/SQ40/SQP1/ZB30/SG1系列隔离
杭州之江:HSW1/HSW2/HSM1/HSL1/HSQ1Z/HSG1/HSQ6/HSU8/HSM8/HSM8L/HSC1/HSD1/HSY1
江苏凯帆:KFW2/KFM2/KFM2L/KFM2E/KFM2Z/KFC2/KFR1/KFB1/KFD1/KFG1
常州凯隆:CKW88/CKW55/CKW55B/DW17R/CKM33/DKM33L/CKM33Z/CKQ33/CKB60/CKB60L/CKH
天津百利:TM30S/TM30H/TM30L/TM30U/TM40/TW30/TW40/TQ30/TQ40/TJ40/TM31L
上海人民:RMW1/RMW2/RMW15HH/RMM2/RMM1/RMM1L/RMC1-63/RMC2/RMQ1/RMQ3/B、RMK系列交流
联系人:杨小姐 许先生 Tel:0577-27874656/27874655 13588972380 qq:731952679

楼主(2008-12-26):
该断路器是用在220V电路

楼主:
家里自动空气开关DZ47-63,就是带漏电的LE的

网友G:
我有一个DZ47-63 2p 上面那边那个极接火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家里自动空气开关DZ47-63,就是带漏电的LE的

呵呵如果是的话  那你的线路有漏电现象,最好漏电保护在下级保护

楼主:
DZ47-63中的63是什么意思

网友H(2009-02-04):
大家好,能告诉我自动空气开关是不是非要复位后才能推上去,DZ47-63

网友I(2009-05-07):
我想批一点DZ47-63 空气开关,请问多少前一个。

网友I:
我想批一点DZ47-63 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能报个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