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80MR PLC-PLC之间的通讯怎么实现

楼主(2008-07-21):
我想用三菱FX2N80MR PLC加一块通讯模块,实现另一块FX2N80MR PLC之间的通讯。通讯模块选哪一种?

可以实现 两台机械之间的同步运行,有知道的和用过的高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要达到什么样的通讯效果,如果只是位与位之间的交换的话最简的就是把两个PLC的输入输出点对接,如果有些数据要通讯可以给每个PLC加个RS485BD的模块,用RS指令通讯。如果两个PLC程式不是很大可以写在一个内的话呢建议写在一个PLC内,然后用三菱的CC-LINK;那个蛮好用的。

网友B:
用RS485BD通讯板,2台可以1:1通讯;

网友C:
有两种方式实现:

FX2N-485BD+FX2N-485BD,成本低,稳定性较差,循环周期较长,使用RS指令

FX2N-16CCL+FX2N-32CCL,成本高,稳定性较高,循环周期较短,使用FROM,TO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