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拖动不同功率的电机吗?

楼主(2008-07-21):
新进了一台设备 一台150KW的变频器拖动三台电机 分别是两台30KW 2极   一台110KW 4极  两台30KW电机同时动作并与110KW电机互锁 我想问运行时变频器的输出会怎样变化 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参数怎样设定

网友A:
采用V / F控制方式,各电机只能同时以同一速度(或速度比)运行,热保护电流按变频的缺省值,各电机需各自设置单独的过流保护。

网友B:
可以的,看说明书,至少西门子的可以.

网友C:
根本行不通,首先电机的极数不同,就不好控制,其他的就根本不用说了.

   是谁教你这么选型的

采购的时候不会问一下变频器厂家啊?

网友A:
两台30KW电机同时动作并与110KW电机互锁 ,也就是说两台30KW 2极运行时,110KW4极电机不工作。

难道150KW变频不能驱动两台30KW 2极电机?也不能驱动110KW4极电机?

网友A:
我们曾经用22kw变频同时驱动24台0.75kw小电机,不过,当变频在运行中,不能追加启动电机,也不能单独停止某一电机,容易引起变频故障。

网友D:
这样使用可以,但对两台30KW电机的保护就沒有了,最好不这样使用。用一台60kw的变频器帶动兩台30kw的电机,用原来那台变频器帶动110kw的电机,这样比较好。

网友A:
用户不就是为了省钱吗,毕竟省了一台变频。

网友E:
可以。电机前面加热保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行不通,首先电机的极数不同,就不好控制,其他的就根本不用说了.

   是谁教你这么选型的

采购的时候不会问一下变频器厂家啊?

采购是设备部的事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那管理就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点难度

网友G:
有点难度

网友H:
好像不行,一般都不这么用的

网友A:
如果被拖动的两台不同功率的电机必须保持绝对的速度比,那肯定有难度。

如果仅仅是拖动电机,对他们的速度比没任何要求,一点难度都没有,相当于一个开关控制两电机。

网友I:
应该不行吧!!没有见到过

网友J:
我觉得YJIG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