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枢电压反馈

楼主(2008-07-21):
在直流电机的速度控制方式中,看到有一种是电枢电压反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大家能否给以帮助,谢谢了!

网友A:
就是引入直流调速器的输出电压做为反馈信号,和给定信号进行运算后得到输出控制信号,达到控制可控硅导通角的目的.

楼主:
那么这种反馈是不是比测速电机或者编码器反馈的速度控制精度比较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种反馈是不是比测速电机或者编码器反馈的速度控制精度比较低呢

是的.这种控制精度是比较低的... 机械特性也比较软..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1、直流电机自动调速系统,主要有电压闭环控制和速度闭环控制两种方式;

2、电压闭环控制方式,企图稳定电机端电压,控制电机速度;

3、由于电压相同时,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枢电阻压降大小变化,导致速度低、高变化,所以这种控制方式机械特性比较软;

网友C:
4、速度闭环控制,直接检测反馈的是转子转速,所以速度控制精度高,机械特性硬;

5、其实直流电机的控制模式,就是转矩控制模式,有功电流控制模式,从这点出发,当你去理解变频调速矢量控制模式时,你会发现那些虚假的文字游戏的本质!

网友D:
电枢电压反馈或编码器反馈都是速度环的反馈

网友C:
1、如果是电压反馈,就是电压环;

2、如果是速度反馈,就是速度环;

3、如果是电流反馈,就是电流环,在直流调速控制中,电流环起辅助作用,不同的电流环有不同的作用;

楼主:
有没有数学公式可以帮助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