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慢

楼主(2008-07-21):
机械的工艺需要伺服电机非常的慢,我电子齿轮设成10000,我算下来后,用PLC 发脉冲打算1S发200PPS ,这样伺服接受到后理论上可以达到要求,请问一下,太慢的话电机不会有震动的现象吧。

网友A:
是伺服电机,不会的

网友B:
只要参数调整合适,就不会震动,但是速度过低时,机械传动系统的最末端有可能出现爬行现象。

网友C:
要是能让它再快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