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控制器6RA70 D420/280故障?

楼主(2008-07-21):
       我厂一台西门子直流控制器6RA70 D420/280一运行就出现F067,经过查找资料为直流控制器温度报警,检查温度和冷却风扇正常,检测温度检测电阻阻值为7.2KΩ,而另外一台备用的一模一样的正常西门子直流控制器的温度检测电阻为7.5KΩ,怀疑损坏,试用一样阻值的电阻代替,能点动运行,但不能联动运行,就怀疑电路板可能还有问题,又更换电路板,故障依旧,最后把整个直流控制器更换了才恢复正常,在这里可以确定电路板是好的,因为后面更换的直流控制器就是用这一块电路板的,现在我就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坏了而出现F067,电路板换过,可以排除,温度检测电阻也用电阻代替了,也可以排除,还有什么呢?通讯板和面板用的都是原来的,(因这些板里存有直流控制器的所有数据,不敢换)请问各位高人有没有碰到过相似故障,帮我分析一下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哦,我早先遇到此问题,是CPU板测温故障

楼主:
CPU板用的还是原来的,没有更换,(因这些板里存有直流控制器的所有数据,不敢换)

网友A:
我糊涂了。是触发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