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显示正常只要一按开机键就亮报警面板无显示真么办呀。。。

楼主(2008-07-21):
海利普变频显示正常只要一按开机键就亮报警面板无显示真么办呀。。。

网友A:
报啥内容?

网友B:
这样啊 应该是主板不好了    有海利普技术的问题可以  13516776772

网友C:
请楼主检查开关电源!各电压是否有异常!

楼主(2009-01-10):
太感谢各位,我以解决了,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