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零序保护?大电流接地系统中为什么要单独装设零序保护?

楼主(2008-07-21):
在大短路电流接地系统中发生接地故障后,就有零序电流、零序电压和零序功率出现,利用这些电气量构成保护接地短路的继电保护装置统称为零序保护。三相星形接线的过电流保护虽然也能保护接地短路,但其灵敏度较低,保护时限较长。采用零序保护就可克服此不足,这是因为:①系统正常运行和发生相间短路时,不会出现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因此零序保护的动作电流可以整定得较小,这有利于提高其灵敏度;②Y/△接线降压变压器,△侧以行的故障不会在Y侧反映出零序电流,所以零序保护的动作时限可以不必与该种变压器以后的线路保护相配合而取较短的动作时限。

网友A:
很好的文章,怎么没人顶.

网友B:
零序保护最常见的 是用在漏电保护上。

网友C:
不错,没注意,顶一下。

网友D:
380V75KW50HZ电机可以装这种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