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铁芯为什么要接地?

楼主(2008-07-21):
变压器的铁芯为什么要接地?

网友A:
    主要考虑到安全性。

网友B:
防止漏电吧

网友C:
“变压器的铁芯为什么要接地? ”

1、变压器的铁心一般与器身是短接相通的;

2、变压器的绕组一般与器身是绝缘不通的;

3、如果变压器的绕组与器身的绝缘损坏,器身就会带电,特别是高压漏电危险性更大;

4、所以变压器的铁心要接地保护!

网友D:
保护性接地吧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是为了防止在运行中因铁心及金属零件处于不同电位而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