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3c cp342-5与sew变频器mdx61b通过profibus连接

楼主(2008-07-21):
s7-300 cpu313c通信处理器cp342-5与sew变频器mdx61b通过profibus连接,cp342-5的输入地址是304-319,输出地址是 304-319,sew变频器mdx61b使用param+3PD(4+3words),输入地址0-13,输出地址也是0-13。如图所示。我用s7-plcsim模拟,状态字是8093。连接不上。

楼主:
采用CP342进行PROFIBUS通讯包括两个步骤:1.CPU将数据传输到CP通讯卡的数据寄存器当中;2.数据从CP342-5的数据寄存器当中写到PROFIBUS从站的Output数据区(反过来就是CPU读取从站Input数据的过程);CP342-5与从站的Input/Output数据区的通讯过程是自动进行的,但是您还必须自己手动的调用功能块FC1(”SEND”)和FC2 (”RECV”),完成CP342-5与CPU之间的数据交换。

楼主:
DP_SEND(FC1)功能块的"SEND"参数是您需要定义的一个数据区,该数据区是主站发送给从站output区的数据源。同样,DP_RECV(FC2)功能块的"RECV"参数定义的是主站将读到从站Input区的数据存放在CPU的某个数据地址区。

楼主:
对于这两个功能块来讲:
当Error=False,STATUS=0,DONE=True,NDR=True时,说明CPU与CP342-5之间的数据交换成功进行。

楼主:
· 如果CPU与CP342-5数据传输不成功,那么主站CPU将无法获取任何一个从站的I/O数据;

楼主:
Note
With entries coded with 8FxxH in STATUS, refer to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TEP 7 Standard and System Functions reference manual. The chapter describing error evaluation with the RET_VAL output parameter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DONE ERROR STATUS Meaning
0 0 8180H Startup:
The DP service was started but data acceptance is not yet possible.Normal operation:
Data transfer active.

楼主:
DP has not started due to CP STOP or "no parameter assignment" (occurs here instead of the code 0,1,8183H !)
1 0 0000 H New data accepted without error.
0 1 8183H No configuration or the DP service has not yet started on the PROFIBUS CP.
0 1 8184H System error or illegal parameter type.
0 1 8F22H Area length error reading a parameter (e.g. DB too short).
0 1 8F23H Area length error writing a parameter (e.g. DB too short).
0 1 8F24H Area error reading a parameter.
0 1 8F25H Area error writing a parameter.
0 1 8F28H Alignment error reading a parameter.
0 1 8F29H Alignment error writing a parameter.
0 1 8F30H Parameter is in the write杙rotected 1st act. data block.
0 1 8F31H Parameter is in the write杙rotected 2nd act. data block.
0 1 8F32H The DB number in the parameter is too high.
0 1 8F33H DB number error.
0 1 8F3AH Destination area not loaded (DB).
0 1 8F42H Timeout reading a parameter from the I/O area.
0 1 8F43H Timeout writing a parameter to the I/O area.
0 1 8F44H Address of the parameter to be read is disabled in the access track.
0 1 8F45H Address of the parameter to be written is disabled in the access track.
0 1 8F7FH Internal error, e.g. illegal ANY reference.
0 1 8090H No module with this address exists.
0 1 8091H Logical base address not at a double word boundary.
0 1 80A1H Negative acknowledgment writing to the module.
0 1 80B0H The module does not recognize the data record.
0 1 80B1H The specified data record length is incorrect.mastermode:
The length of the source area in the SEND parameter is greater than the length configured on the PROFIBUS CP for output data.Slave mode:
The length of the source area specified in the SEND parameter is greater than the specified maximum length (refer to the product information /1/). With newer CP types, the following applies to the master and slave mode: The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permitted for this service.
0 1 80C0H The data record cannot be read.
0 1 80C1H The specified data record is currently being processed.
0 1 80C2H There are too many jobs pending.
0 1 80C3H Resources (memory) occupied.
0 1 80C4H Communication error (occurs temporarily, it is usually best to repeat the job in the user program).
0 1 80D2H Logical base address incorrect.

V5.0 SP3

网友A:
你要说明什么问题?

用s7-plcsim模拟当然连不上了

楼主:
我不是说明问题,我想问一下,s7-plcsim 模拟是不是无法进行模拟通讯?有什么办法可以模拟通讯吗?

楼主:
我想知道我的这个程序对吗?用s7-plcsim 能测试这个程序对不 对吗?

网友A:
s7-plcsim 模拟器不是万能的,必须要有硬件连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