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三相平衡、异常自动断电

楼主(2008-07-21):
1、痛苦:我公司7月16日外线地埋电缆断电故障,地埋电缆长440米,搞死人,查了三天,全厂停电,损失不小。

2、基本情况:电缆为3*120+1*70铜带铠(长期额定电流283A)、工厂三相电机负荷负荷为174kw、单相焊接负荷为80A。

3、我的用电负荷分析:174kw  *  0.5(使用率)  *  2A / kw  *  0.6( 考虑空载时间,根据各设备动作周期) +   80A  =  184.4 A。因此,电缆的供电能力有富余。

4、电缆为名牌厂家。

5、疑问:电缆不过关;单相移动负载造成三相不平衡,某相负荷电流过大;在某时间段开动设备过多,超负荷。

怎么解决?是不是可以考虑配电方面,控制监测三相用电平衡、负荷的异常,并自动断电,直至问题解决自动恢复。

谢谢指点。

网友A:
在中性线上安装过流保护,在电力保护中有现成的方案。

楼主:
yjig,谢谢你的指教,但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A:
任何一相不平衡负载,都体现在中性线上,如果三相平衡,中性线电流就等于零。

当不平衡负载加大,中性线上的电流就增大,当大于某一数值时,此时通过中性线的过流保护报警,或将它切断。

楼主:
明白,谢谢。但如果三相的负荷都超,怎么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但如果三相的负荷都超,怎么控制

你的配电系统中应该有过流保护,哪怕是空开,也能起到保护作用,难道你的配电盘上连空开也没有?

楼主:
谢谢你。有的啊。但它好像没跳过。

网友A:
没跳?可能原因:

1、开关选用的过大。

2、开关是按电缆的许可电流选择的,该负载电流在电缆的许可范围内,正常情况开关不应该动作。但此时你认为负载过大,对变压器的总负载有影响。

如果你认为开关过大,可适当减小。

网友B:
地埋电缆长440米,这样长的电缆压降比较大,应该不是很好的,而且电缆越长,施工中越容易出现隐患。我们一般是根据满负荷情况来确定电缆的规格,并且还要考虑压降,以及以后的功率增加,所以主动力电缆一般要大一些,现在我们新厂区,直接在车间内放干变,这样降低线路损失。

楼主:
谢谢yjig和珠湖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