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近距离距离传感器

楼主(2008-07-21):
希望安装在机械臂末端,以检测其与目标之间的距离。检测范围大致为2cm~15cm。精度没有特别要求。

输出最好是电压模拟量。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超声传感器。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需要接触式测量还是非接触测量,如果接触式测量,建议用拉绳或差动变压器,如果非接触,建议用激光位移传感器,但是比较贵

楼主可以查阅:www.cgxk163.com

网友B:
可以用激光和超声波的 不过 各有利弊

楼主:
激光精度比超声波高,价格贵。除此外,还有什么缺点吗?谢谢!

网友C:
如果从性价比来看,推荐国产超声波检测控制器。

优点:

1. 非接触式,受外界影响小;

2. 量程0-200mm, 整定后精度最高可达0.1mm;

3.四路继电器输出(即5段控制);

4. 0-10V全量程输出,或者485通讯至上位系统(PLC);

5. 响应时间:10ms

6. 其他:2×8液晶显示,4键面板轻松设定参数

7. 每套价格:仅仅是国外一个超声波探头的1/3. 详情请联系021-62163775-601

缺点:

1. 有盲区:10mm(超声波都有盲区,国外的是10cm以上)

2. 不宜在90度以上环境使用

外形:

应用案例:

1. 超声波高精度测厚(例如水泥瓦滚轴的在线厚度检测)

2. 立体停车库的平面测距(铺路机)

3. 机器人行走高速测距。

联系方式:

上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弄银都名庭

大厦3号501室(200062)

电话:+86-21-62163775-601

传真:+86-21-52667112

网址:www.hiison.com

电邮:service@hiison.com

网友B(2008-08-29):
有啊 区分有很多的:
  1,激光是属于光传感器所以他对于被测物表面的颜色有影响,比如颜色反差很大的两个物体移动相同的距离时会出现一定的误差。而超声波的测试受被测物的材质影响,比如你用超声波测表面比较坚硬光滑的物体时效果不错但如果是测海绵的话就完蛋了 。。
2,激光传感器还有优点就是测远距离物体时 响应频率要比超声波的高一点。
3,激光传感器多少会受一点外界的光干扰,而超声波则是会受一点外界的声干扰。
4,还有激光如果是功率较大测量距离较远的话要注意对人眼的保护,而超声波则不用。
5,超声波的检测面相比激光传感器要大很多各有利弊,比如你如果要测一个表面相对粗糙而且检测面较大的物体时最好用超声波的,而用激光的难免会出现数据的抖动和不稳定,简单的说超声波的检测范围基本是一个大圆圈,而激光的可以称为一个点。
6,应该还会有的目前能想到的就这些 呵呵 如果有没想到的大家一起补上吧

网友D:
如果要求成本价格低,可用电感式的位移传感器,二十多块就可以。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E(2010-05-14):
引用 网友B:
关于可以用激光和超声波的 不过 各有利弊

你们的位移传感器资料怎么没有啊?

网友F:
超声波,激光距离传感器

激光的光斑小,精度高,价格高

超声波的光斑大一点,精度可以到0.3,价格便宜好多

网友G:
超声波的便宜。
西安双维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市朱雀大街132号阳阳国际广场B座606
电话:029-62221267
传真:029-62221257
E-mail:yyd322111@yahoo.com.cn

网友H:
用邦纳跟施克的都行啊

拉绳位移传感器

网友F(2010-06-13):
拉绳的就更贵了

网友I(2010-07-28):
您好,可以选择超声波传感器,您可以选择senscomp 或是 airmar的产品,这两款产品我们是中国总代理,详细技术参数您可以登陆:www.sensors.com.cn 查询。客服电话:01067856120 QQ:1178567450

网友F:
超声波安装在机械手里面检测

网友J:
上海毅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为你定做传感器,信号隔离器,以及智能显示仪器仪表等,

联系方式:021-64708536

邮箱:yipuauto@163.COM

qq:690795496

网友K:
瑞士CONTRINEX 传感器   13472555661 杨先生

网友L(2010-09-03):
如果用磁的可以,请联系我们。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

网友M:
上海齐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代理瑞士佳乐传感器,产品覆盖电感接近开关、电容接近开关、液位开关、超声波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磁敏开关及防爆系列开关!

*********信誉第一、客户至上**********
张西中 上海齐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801号904室 200437
Tel:+86-21-55387038 65608128
Fax:+86-21-55387038*803
mobile:13916785643
email:zxz_100@163.com
www.qiyi-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