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rio技术支持:如何用MC464控制24个步进轴!!!!

楼主(2008-07-21):
如果有一设备,需要控制24轴(或扩展到28轴),采用脉冲+方向控制;那么选用MC464是否可以实现? (你们的一个技术支持询问时,表示不支持,让我怀疑?)

按照MC464的简单资料介绍,至少是可以控制24个本地轴。但又有供应商说可以到42个轴。究竟多少?

此外,我的24个步进轴要如何配制?28个步进轴的话,又要如何配制?

和Flexible Axis是不是有关系呢?

希望早日得到解决。摆脱传统的松下FP2的束缚。

网友A:
如果是24轴都需同一CPU控制,需要3个8轴脉冲输出模块.11月左右脉冲输出模块将会投入市场.28轴还要等将来高密度模块.

如果不用同一CPU也可,则建议采用3个EURO209.之间可以通过CAN总线通讯.

楼主:
晓得了,原来如此。总体感觉464确实不错。可惜,要11月才上市,如果订货的话,估计也得半年了。

还是很感谢。希望关于新产品除了性能介绍的推广外,详细的说明使用资料也能尽快跟上。要不,大家都不知道怎么配置和使用。你们的网站也没详细的资料可以下载。

网友A:
现在SERCOS和松下ETHERNET两种64轴总线方式的控制已经没有问题.已经有客户订货.而且我们给松下伺服开发了8路高速色标功能,对印刷包装类机械很是方便和实惠.

网友A:
因为软件都是统一的,总线控制方式基本是自动的.当你设好站号,MC464可自动识别所有驱动器. MC464和其它TRIO控制器软件完全一样,只是轴数多了,所以就没专门写更详细的资料.

具体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直接和我们联系.

网友B(2009-07-29):
能否发个小例子给我 万分感谢

邮箱:huangfeixq@126.com

网友C:
贝加莱的产品280个步进都能轻易控制,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
贝加莱的产品280个步进都能轻易控制,请问您280轴采样周期是多少?

如果是5毫秒,那根本算不了什么。TRIO产品在中国做了一套设备140多轴的应用。贝加莱伺服很贵,客户用TRIO可以任意选伺服和多种国际标准运动控制总线。选贝加莱却要买昂贵的伺服(用不流行的它自己的网络)。所以TRIO之类的公司给中国客户带来相对更实惠的解决方案。

网友E(2011-07-06):
trio运动控制器,我用过mc206,程序已经过长期使用,没有问题。现在改用mc464,同样的程序却没有输出,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mc464要有特殊的设置。

网友D:
MC464主频是400兆,64精度,原来用MC206X的运行时间可能比用MC464要长,所以在时序上应该有变化,要根据工艺局部改程序。

网友F:
哥:用总线式步进啊! 步进伺服也行啊! 咱有。 加QQ: 1498032335

楼主:
呵呵,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帖,目前MC464已经使用多块,控制8轴到16轴的都有,。还不赖。值得推广

网友G:
@踏沙行:能讲讲是啥应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