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Networx

楼主(2008-07-21):
小弟用PLC通过Devicenet控制IO,需要用RSnetworx配置Devicenet

请问,是否只配置一次下载到IO设备就可以关闭RSnetworx了?还是说,RSnetworx在系统运行期间必须一直打开?

网友A:
中是规划一下网络,做一下端口影射!然后download到DEVICE模块。就行了。一次性的

网友B(2008-10-26):
我想学学rsnetworx,谁能帮下?13069110053,张,QQ869637474

网友C:
????????????????????????????没那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