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停机时有输出电压吗

楼主(2008-07-21):
ACS 800 系列机器,在停机状态下,U,V,W对正极有电压吗?

网友A:
 变频器处于不工作状态应该没有输出电压啦!

网友B:
刚停机时  由于有电容放电过程  直流侧会有电压,放电后,风扇引脚有电压,u V W 没有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指变频器在通电但没有运行时,P极对U,V,W  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有电压呢?

网友B:
没有  不运行 IGBT的触发就不打开 IGBT不导通  自然就没有电流。只是在接线正确的情况下,如果你的接地出错了,有可能漏电。。。。。。

网友A(2008-09-02):
没有 IGBT不导通  自然就没有电流

网友C:
什么停机状态?运行停止还是给定频率为零?运行停止的时候是没有输出的;如果是给定频率为零的时候,是有电压的。

网友D(2008-10-10):
有电压,脉动的直流波形

楼主(2009-07-06):
谢谢楼上,我用ACS400 变频器实验发现是有电压的,停机状态是指没有给变频器运行信号!

网友E:
有的,不过很小。如果很大那说明逆变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F:
转让 ACS800-01-0005-3+P901+RTAC-01+RPBA-01 这批货共十台。由于项目停上被迫拆回,机器全新,只在调试现场放置半年,总运行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所以不影响再次使用。变频器包装完好,资料、配件齐全。有用到该机型的朋友请联系我。 13757166641 俞先生 QQ:664711007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转让 ACS800-01-0005-3+P901+RTAC-01+RPBA-01 这批货共十台。由于项目停上被迫拆回,机器全新,只在调试现场放置半年,总运行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所以不影响再次使用。变频器包装完好,资料、配件齐全。有用到该机型的朋友请联系我。 13757166641 俞先生 QQ:664711007

网友H:
有直流电压

网友I:
有电,低,不过感觉还是很明显的,不爽啊。

网友J(2011-09-26):
应该没有。U.V.W.对DC+,DC-有10V左右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