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协议

楼主(2008-07-21):
请问在力控中怎样用modbus 协议和三菱变频器连接

网友A:
www.sunwayland.com.cn 问问吧,有在线客服

网友B(2008-08-20):
在IO设备组态里,选中MODBUS -标准MODBUS。MODBUS协议又细分为ASCII,RTU,TCP三种协议,根据三菱变频器具体采用哪一种协议,设置好设备地址,通讯参数。然后在数据库组态里组点,根据三菱的说明书,设置相应的命令号和偏置地址。力控的MODBUS驱动适用于所有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