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使用讨论(向高手请教)

楼主(2008-07-21):
各位同仁,前辈大家好!

         我有一个关于软启动器使用中遇到的新问题,请大家帮忙给点意见:

       问题是:将软启动器输出电缆接到一设备控制箱上,通过控制箱上的启动按钮启动设备上的一台电机。我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软启动器启动电压设为1140v的75%,然后按下软启动器上的软起动按钮,此时可将1140V的75%电压送到控制箱上,软启动器不升压等待,然后操作设备控制箱上电机启动按钮让接触器线包带电,接触器主触头应该吸合,主触头应该吸合后软启动器开始带载升压直至设备上的电机启动为止。但是我们开始已将1140V的75%送到设备电控箱上,主接触器线包已加上165V电压(该电压已经达到接触器电压波动范围,额定电压75%-110%),但操作设备上电机启动按钮却出现接触器触头吸合不住的问题。我们自己分析应该是启动时电机绕组有一定载荷将软启动器可控硅输出电压拉低,导致电机不能启动,但我们将软启动器输出电压起压百分比逐步提高到85%,接触器仍然吸合不住,电机不能启动。所以向各位同仁和前辈请教,恳请大家给出问题的所在,我们不就是通过一接触器,先让接触器吸合,接触器吸合后再让软启动器升压直至电机启动,但为什么该接触器不能吸合,最终导致电机不能启动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错误如下:

1)软启动输出只能对电机负载起降压启动作用,不能把包括设备控制回路在内的整个控制系统作为降压启动对象;你的把软启动接到电机和原控制设备的输出之间,并将

控制回路做相应改动;

2)软启动启动输出电压达75%-85%,明显偏大,会造成启动冲击过大,启动时电压跌落过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但如果就用搂主的办法,小弟觉得还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电机的阻抗很低,搂主这种做法相当于启动电机前,软起动后串联了很大阻抗的负载,此时电机阻抗可以忽略。

2.相对于启动前软起动的阻抗(约几百k),操作设备中的个接触器阻抗大一两个数量级,因此,只要一上电,电压实际上很大部分是加在操作设备的接触器上的,即便按下软起动按钮,软起动中的晶闸管也不能导通(没有电压)。

3.先设置好软起动输出电压比例(实际就是一个起始触发角),按软起动按钮后,软启动器并不是&;ldquo;不升压等待&;rdquo;的,而是其触发角按照一定的斜率很快减小,该斜率与设置的升压启动时间相关

4.按下操作设备的接触器合闸按钮,有两种情况:1)距离按下软起动按钮的时间已经过了段时间,此时软起动触发脉冲已经停发,即便操作设备的接触器正常合闸了,由于前面的软起动晶闸管不能导通,电压仍旧加不到电机绕组上,电机仍然不能启动。2)距离按下软起动按钮的时间不长,此时软起动触发脉冲还在发,操作设备的接触器合闸后,晶闸管上有电压,可以导通,电机绕组上定可获得一定的电压。

5.如果满足上面4中的2)条,电机还没有起动的了,那么是否应该确认下1)操作设备的接触器是否是好的;2)相序是否接对,这里指的相序时指软起动要求的相序和电源相序是否一致。

最后,建议还是按照楼上所说的使用方法使用软起动,将软起动放在操作机构和电机之间使用。

网友C(2008-09-11):
平和,我发现你对软启动器很熟悉,请问你是不是做软启动器的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个牌子的产品,目前软起分开环和闭环两种 高档一些的如ABB 施耐德 雷诺尔等均采用闭环控制 ,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启动 会报故障输出的。估计你用的不是这种产品

网友E:
如上所述,软起动器应接在操作系统和电机之间,这是其一,初始电压不能过大,否则会造成启动冲击过大,启动时电压跌落过大,此为其二,我用的是ABB的软起动器,初始电压设为30%.启动力矩够大,启动平稳.

网友E:
我在用ABB软起动器时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初始电压调到35%,上升斜坡时间设为12秒。可起动时出现两次递升的尖叫声,而且起动电流递升得非常快,但起动后电流及声音恢复正常。

网友D:
你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D:
你带的是什么负载?双段启动会好些

网友D:
你带的是什么负载?yong

网友E(2009-07-12):
TO  ZSS

ABB双段启动怎么设置?

网友F:
西普达  西普达XPD电动机软启动器 中国著名品牌产品
  XPD008B-3 XPD015B-3 XPD022B-3
  XPD030B-3 XPD037B-3 XPD045B-3
  XPD055B-3 XPD075B-3
  XPD090B-3 XPD110B-3 XPD132B-3
  XPD160B-3 XPD187B-3 XPD200B-3
  XPD250B-3 XPD280B-3 XPD320B-3
  XPD400B-3
  公司简介:
  卓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中心城市--无锡,公司一直致力于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陆续向市场推出西普达XPD系列:A型、B型、C型、G型等高性能软启动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个领域,并赢得了广泛赞誉。公司拥有一支多年从事软起动器行业的精英团队,公司建立了辐射全国的物流及服务网络。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在于:我们是专业化、规模化软起动器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公司,我们的所有技术只专注软启动器的革新。西普达软起动器畅销国内、远销东南亚。
  软起动器简介
  XPD系列B型简介:
  软起动器简介:
  概述及控制功能
  XPD系列B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是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而设计生产的具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起动设备。该产品能有效地限制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可广泛应用于风机、水泵、输送类及压缩机等负载,是传统的星/三角转换、自耦降压、磁控降压等降压设备的理想换代产品。
  作用
  ◆ 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减少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 减少起动应力,延长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
  ◆ 平稳的起动和软停车避免了传统起动设备的喘振问题、水锤效应;
  ◆ 多种起动模式及宽范围的电流、电压等设定,可适应多种负载情况,改善工艺;
  ◆ 完善可靠的保护功能,更有效的保护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 可用于频繁起、停的场合 。
  特点
  ◆ 起动方式:根据负载特点选择不同的起动模式及参数设置,可最大程度的使电动机实现最佳的起动效果;三种起动方式:电压斜坡起动——可得到最大的输出扭矩;限流起动——可有效地限制起动电流;点动——可实现试车调试功能。
  ◆ 高技术性能:由于采用了高性能微处理器及强大的软件支持功能使控制电路得以简化。无需对电路参数进行调整。即可获得一致、准确及快速的执行速度;高强度抗干扰功能.
  ◆ 高可靠性:XPD软起动器所有电器元件均经过严格的筛选,其主控板还须经过72小时高温循环试验和振动试验,从而保证了出厂产品的高可靠性;
  ◆ 优化的结构:独特紧凑的模块化结构及上进线下出线的连接方式,非常方便用户的集成、成套;
  ◆ 多重保护功能 XPD软起动器对电动机的起动有多种保护功能(如过流、过载、缺相、过热等),可降低集成或成套成本,简化电路。
  ◆ 键盘设置功能:便捷直观的操作显示键盘,可根据不同负载,对起停、运行、保护等参数进行设置、修改

网友E(2009-09-24):
TO     ZSS

请问楼上的,我们用的软起动器所带的负载是主轴电机,您所谓的双段起动什么含义。近期我们购置的软起,要带90KW的电机,起压比要设70%才行,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呵呵 ABB 的没有这个功能 我们公司的才用我们有过这样客户用ABB 不行改成我们就可以了

网友G(2010-05-27):
当前国内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基本上都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起动性能非常好,起动平滑无冲击,起动电流小,但它有下述不足:
1. 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开关损耗还比较大,所以可靠性还比较低,故障率比较高,各单位往往由于维修技术跟不上而造成停工时间长。
2. 变频装置输出电压中,高次谐波的含量大,会在电机齿槽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烧毁绝缘,影响电机使用寿命。在调速应用时要使用特殊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是这个原因。
3. 用变频装置做软起动,当达到亚同步转速要从变频电源向工频电源切换时,必须有良好的同步功能(有的变频装置不具备此功能),否则会产生机械冲击,损伤机械设备。
4. 变频装置价格昂贵。
5. 变频装置电路原理复杂,对维修技术水平要求高,维修时间长。
与变频装置相比,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不足之处仅仅是起动过程中有过流现象,但时间并不长;过电流倍数也不大,空载起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负载起动(风机泵类负荷)不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
如果电网容量小,一定要求不能大于额定电流,则可以采用无功补偿的方式把起动电流中的无功电流(它是起动电流大的主要因素)中和掉,使它不流入电网。这时补偿装置和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总造价也小于变频器的价格。
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用于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时,要采用多台12000KW起动装置并联,现在已经证明了二台并联没问题,多台并联也没问题,这是简单的电路原理。
电源电压:3kv-35kv 电机容量:200kw-60000kw;软起方式:多种;启动次数:不限;启动时间:不限:可以实现1拖六,没有电机容量限制;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hrbpattern.com/ 高压软起 10年内零启动失败,10年零故障率;如设备原件老化仅仅需要一个电工即可维护。
电话:045182380384 82380385 技术副总工程师 孙向瑞
qq 755523011

网友H(2011-06-29):
看来还是这里专家多!弱弱问句:

软启动器额定电流80A,电机额定电流85A,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I:
楼主 造成主接触不能吸合的原因,是启动电流大,使电网产生比较大的压降,造成接触器工作电压太低而不能正常吸合。为什么选择额定电压的75%启动呢,这还叫软启动吗。软启动可以从0开始缓慢上升到额定转速,而没有任何电流冲击;如果工艺上不允许,你可以选择降低启动电压(比如额定电压的65%)从而降低启动电流减小对电网的冲击;而不是提高启动电压。

网友J(2022-03-27):
软启动输出电压只用于电机启动,交流接触器及配电控制电压,还是用常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