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37W2上传画面不能显示啊

楼主(2008-07-21):
GP37W2上传的画面不能显示,就是下面的画面。因为PLC是LG的K200S,PLC里面的地址是不是定义不对啊?

网友A:
是你的人机设置不对,使用三点触压法进入机设置,进入后有一个初始起动画面设置,你自由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B:
 地址定义错误.

在GP里设置地址,不要手动去输入,最好用软件里的那个键盘来输入地址.

而且对GP来说,是不会自动识别大小写的. 大写就是大写,否则就是错误.

楼主:
哦,谢谢!!!就是因为小写了.......

网友C(2008-12-11):
进入后有一个初始起动画面设置,你自由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D:
是不是没调好通信啊.我这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