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ing!!!

楼主(2008-07-21):
请问台达SC主机与它的模拟量模块间能用485通讯吗

如果能的话具体做法以告诉下吗?

网友A:
台达SC主机可以与其扩展模块(模拟量扩展)通过RS-485进行通讯。可以使用MODRD/MODWR/MODRW指令访问扩展模块。

硬件上将SC主机的485端子与扩展模块的RS485端子相连。

楼主:
谢谢LESING!!!

我按照您说的用了MODBUS做了可以通讯,可是用RS指令怎么也做不出来,请您能再指点下RS指令的用法吗,它都需要设置些什么条件?

还有那个模拟量输入或输出,不是有相应的寄存器吗,我用的是SC的,可找了说明上面没有介绍SC的模拟量地址!

请问是哪几个地址呀,或者在哪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