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LINK O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今天用C++做了个关于 RSLINK 作为OPC Server 的一个OPC客服端,客服端的作用是向AB PLC 写数,数据量是16个REAL型变量,每秒中变化一次,RSLINK 采用的是Controlnet 网,通过客户端向PLC采用异步写数时,前几秒通讯正常,以后PLC的写入数值就不变化了。请问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Controlnet 网的通讯问题?

网友A:
不见得是网络通讯问题,大部分都是编写的程序存在问题。多调试,看看返回值是什么。

楼主:
今天用VB编个OPC测试的,写完十个数据大概得4秒钟,用同步的、异步的方法都试了,大概的时间的差不多,我现在就怀疑CONTROLNET网的网速问题,Controlnet网的带宽是5M的。

网友B:
您自己开发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