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168报LU

楼主(2008-07-21):
本人有一台22KW普传PI168 ,运行即报LU,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望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朋友一同探讨

网友A:
建议查一下是否缺相。

楼主:
三相电压输入正常,就是一启动就报LU,

网友B:
空载不要接电机试试,如果跳LU,说明开关电源或检测回路有故障,如果是带载起动跳LU,说明是充电回路或输入电源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载不要接电机试试,如果跳LU,说明开关电源或检测回路有故障,如果是带载起动跳LU,说明是充电回路或输入电源故障.

网友D:
运行中面板监视直流电压,看看直流电压怎么变化?

我有次碰见的情况是和你的差不多,最后发现是主板显示直流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