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7-21):
我最近用了一款OMRON的触摸屏,但途中出现了问题:屏失去了触摸功能,使得所的建所有功能键都无效.请问哪位高手能帮解决此问题,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具体的型号是什么?

与PLC的通讯是否还正常?

楼主:
能通信,用的NT5Z-ST121B-EC

网友B:
触摸部分坏了?

楼主:
对的,所以我自己也在想是不是触摸出问题了.但它是新的

网友C:
可以连鼠标吗,能用鼠标的话,就是屏坏了,只好去修了

楼主:
不能连鼠标的,只能触摸

网友D:
那只能去修了!建议去售后看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这是工业用的人机界面,是不带鼠标的;

楼主:
看来只能去找OMRON的代理了

网友E:
看来是触摸板坏了,只能送修了

网友F:
可能是你的PLC问题,你把你的PLC程序和数据重新清除,再输入PLC程序,可能有用。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G:
做一个按钮的画面和对应的简单的程序实验一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还是有问题就要去修了.

网友H:
看来只能送修了

不过说实在的欧姆龙屏可真不好使啊

楼主(2008-08-26):
对:haha_gao 关于

看来只能送修了

不过说实在的欧姆龙屏可真不好使啊

内容的回复:那你通常是是哪款的啊

楼主:
对:tyh1977 关于

可能是你的PLC问题,你把你的PLC程序和数据重新清除,再输入PLC程序,可能有用。我以前也遇到过。

内容的回复:我试过,但也是触摸不了

网友I:
基本上就是触摸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