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21):
台达触摸屏AS57BSTD与台达变频器VFD-L通讯,COM3除了连接变频器外,就是温控表。温控表站1,变频器站2.触摸屏通讯参数9600,7,e,1.温控表正常。而,触摸屏显示“报警站2无反应”,但是频率,运转指令写进去时报警,但都可以写进去。请问是何种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检查变频器数据格式是否和触摸屏送出去的一致,

楼主:
完全一致,不然怎么写进去的

网友A:
这样的话就设置一个comm。delay    通讯延时几毫秒试一下

楼主:
现在我把他忽略掉了。以后有机会再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