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高度两个水池的相互水传送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我有两个水池,一个一两吨、一个十吨,池高都是1米。相隔一条马路不能在地上放管也不能破路面。只能从地面3米以上接管子,目前用泵打过去。可我想用气流把它引过去。空压机压力0~7公斤。具体这样做:管子一边口子放入两吨水池内液面下,另一端放在十吨水池边上,不进入液面。气管在直角弯向十吨池方向插入十公分左右。大家分析一下,这样能不能行的通?我还没做过,过两天有空做一下。我想有点道理的。是真空原理。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怎么做,但连通器原理可行,就是流速问题可能不能满足

网友B:
虹吸吗?

没有看明白!

楼主:
真空负压吸水。欢迎大家发言

楼主:
吸3米高,管道是DN63PVC管,流速试了再说

网友C:
7公斤能吸三米

但是你的密封好啊~

这个你做出来还的好好说说啊

网友D:
 好象不行   利用混凝土浇灌机 的原理比较好

网友E:
没试过、看到过!我想假如你的水池都是密封的,可能可行。希望楼主将试验结果告诉我们,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F:
很简单的事情,现在有顶管机(也叫地龙),可以从几十米宽的马路下穿过,不会破坏路面

网友G:
和真空发生器的原理差不多,不过你的管径可能太大了.还要3M高.有难度啊!

成功了跟大家说一声啊!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静水清风 X积分:119
帖子:0注册时间:2008-2-15 13:46:00 6楼 回复时间:2008-7-22 8:04:39 好象不行 利用混凝土浇灌机 的原理比较好

“混凝土浇灌机 的原理”什么原理??

网友H:
依靠一定压力的工作流体通过喷嘴高速喷出带走被输送流体的泵。
  图为射流泵的工作原理。工作流体Qo从喷嘴高速喷出时,在喉管入口处因周围的空气被射流卷走而形成真空,被输送的流体QS即被吸入。两股流体在喉管中混合并进行动量交换,使被输送流体的动能增加,最后通过扩散管将大部分动能转换为压力能。1852年,英国的D.汤普森首先使用射流泵作为实验仪器来抽除水和空气。20世纪30年代起,射流泵开始迅速发展。按照工作流体的种类射流泵可以分为液体射流泵和气体射流泵,其中以水射流泵和蒸汽射流泵最为常用。射流泵主要用于输送液体、气体和固体物。它还能与离心泵组成供水用的深井射流泵装置,由设置在地面上的离心泵供给沉在井下的射流泵以工作流体来抽吸井水。射流泥浆泵用于河道疏浚、水下开挖和井下排泥。射流泵没有运动的工作元件,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无泄漏,也不需要专门人员看管,因此很适合在水下和危险的特殊场合使用。此外,它还能利用带压的废水、废汽(气)作为工作流体,从而节约能源。射流泵虽然效率较低,一般不超过30%,但新发展的多股射流泵、多级射流泵和脉冲射流泵等传递能量的效率已有所提高。

楼主:
五代重歼解译的很好谢谢,我信心增强多了,由于要去买材料这事要等明天或后天才会知道结果,一定回报给大家知道。只是我不会贴图,要不可以贴几张给大家看下我的管道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吸3米高,管道是DN63PVC管,流速试了再说

网友J:
流速不高可以用虹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