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BA-B型伺服

楼主(2008-07-21):
各位工程师朋友,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一下,我用一台台达伺服(型号为ASDA-B)型服伺驱动机和一台台达SC系列的PLC做一工作台的上升与下降动作,(我的接线是Y0为伺服ON,Y1为伺服急停,Y10为脉搏输出,Y11为方面,)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伺服开启后出现伺服电机像是缺相一样的,发出蜂鸣声,转不起来,过了几秒钟后驱动器过载,能否赐教,谢谢.我用伺服设置软件进行点动控制,也是这样子的情况.

网友A:
主要需要做以下判断:

1,检查是否有发脉冲给伺服,如果只有发脉冲给伺服时才会出,那么问题就可能是因为脉冲频率太低造成电机爬行!

2,如果伺服ON以后以后就出现蜂鸣声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伺服的增益过低,处理方法就是提高1-37惯量比加大,二是电机接线有问题(U V W)三相相序不对或者是伺服编码器线接线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台达伺服的电子齿轮的设置与此有关系吗,怎样设置电子齿轮,请赐教,谢谢

网友B:
在1-44和1-45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你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的过小,比如上位机发1000个脉冲伺服走1个脉冲,那么就可能因为电机旋转太慢而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