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和安川G7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8-07-21):
哪个老大做过。。我想咨询一下。。
我想用台达PLC通过485端口控制6台安川的变频器。。需要正反转和调速。。还要有个总调速的。。请问各位老大。。安川是要用RS还是用MODRD。。。哪个比较好

能给我个程序看看吗

网友A:
如果安川变频器遵循标准的Modbus协议,就可以通过MODBUS便利指令访问安川变频器。如果不遵循标准的MOdbus协议,就需要使用RS指令按照其协议发送相应的数据。

网友B(2009-04-25):
安川变频器遵循标准的Modbus_RTU协议,

网友B:
安川变频器遵循标准的Modbus_RTU协议,你用二线RS485时可将R+与S+短接,R-与S-短接,变频器地址参数H5-01可分别设为1,2,3,4,5,6。选择频率指令参数b1-01设为2,选择运行指令b1-02设为2,传输速度和校验码可根据PLC传送数据来设置H5-02和H5-03;运行指令写到0001H寄存器中,频率指令写到0002H寄存器中.

网友C:
安川G7的格式是MEMOBUS不是MODBUS格式,它们可以通用?谁有程序能发一份给我吗?邮箱SUNDEMIN@YEAH.NETYTM谢谢啦.

网友D:
它们之间怎么通讯,是用汇编语言不是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