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变频器中Vdc直流电压控制器的解释和各种制动方式的使用

楼主(2008-07-21):
Vdc直流电压控制器

1、Vdc max最大电压控制器

以前我简单地解释过,鼠笼式异步电机在电机学中,就相当于一台变压器。定子线圈相当初级,鼠笼转子相当短路的次级,通过定子、转子铁心作电磁场变换产生力旋转力矩。当转子转速大于旋转磁场的转速时,(可以是被拖动的机械惯性太大,也可以是被其他动力(包括重力)拖动。)转子切割磁力线的方向反向,电动机就处于发电状态。其结果是较高的电压对直流侧的大容量电容充电。这负的滑差越大,充电电压越高。问题是:直流侧电容的耐压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可以储存的电量(电能)是有限的。如果过高,电容将会过压击穿(爆炸)。

针对于:仅仅是转动惯量很大原因造成过电压的系统,并且控制上没有受控减速(例如:必须按斜率在2秒停止)的要求。变频器设计了一个Vdc直流电压控制器。其原理是:既然是频率下降过快造成的过压,那么我们停止频率下降不就行了?正是如此,MM4系列变频器内置的Vdc max最大直流电压控制器中,应对直流侧过压的问题,采用通过内部PID算法,不理睬你给定的下降变化,以保持直流侧电压不致过高为目的,自行给出频率。当电机转速有所降低,并且直流侧电压降低到设定的限值以内后,继续按减速斜坡减速。如果直流侧电压再次过高,控制器再次动作。

应用场合:通过对Vdc max最大直流电压控制器工作原理的理解,可以看出,应用的条件是:大惯量的、不会被拖动(超速)的,同时对降速过程没有要求的机械系统。

使用注意事项:注意上述的使用条件。如果电机是被拖动(例如:势能下降装置,下降拖动速度没有限制时)产生过压,使能这个控制器很可能不管用。使能这个控制器是P1240=1(bit1)。此外,建议使能自动电平检测P1254=1。特别注意:这两项都是默认的(恢复出厂值后)。

2、Vdc min 最小电压控制器(动态缓冲)

既然当转子转速大于旋转磁场的转速时,产生再生电流对电容充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它做些什么?MM440(遗憾的是MM420、MM430没有此功能)正是利用这点,设计了最小电压控制器来克服短暂的“失电”,避免欠压跳闸。

对于短暂的“失电”,最小电压控制器就会自动(用同一个内部PID算法)降低设定频率,保持转子转速稍稍大于旋转磁场的转速,使电容能得到一定充电。转动惯量越大的系统,效果越明显。“失电”前运行频率较低、负载力矩较大的系统效果较差。

应用场合:对于供电系统不太稳定的情况。例如:工厂供电回路存在大电流启动,造成电压突然下降等类似工况。

使用注意事项:使能此功能需要手动设置(非默认)是P1240=2(bit2)。它在电压下降到P1245=76%正常直流电压时启动动态缓冲。同时,在P1256还有三种选项:P1256=0尽量保持直流电压在对应值(不断减速)直到P1257=2.5Hz并尽量保持,最后切断脉冲。P1256=1 同上,只是到达P1257后切断脉冲。以上两种在供电恢复后即按上升斜率到达设定频率。P1256=2则是即便供电重新恢复也按OFF1降低频率,直到停机。

使用效果完全取决于当时的负载状态、运转的频率。如果运转频率较高,负载较轻,转动惯量较大效果较好。断电2-3秒也不会跳闸。供电恢复后频率立即沿斜坡上升。

说明:首先,Vdc 直流电压控制器可作用在P1300各种控制模式,只不过P1300<20是控制频率,而P1300>=20是控制矢量力矩电流。其次,要特别注意,直流控制器的使能是为了防止过压和欠压跳闸而设计的。在出现状况时,控制器“接管”了频率设定,也就是说不受你的给定控制。此外,这两种控制可以同时使用,P1240=3。

通过上面的解释可以看出,启用Vdc直流电压控制器后最大的问题是控制器“接管”了频率设定,在有些系统控制中,这种“脱离控制”是不允许的。为此,MM4变频器还提供了多种、减速、制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