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急,工控机的9块ISA总线的IO板,系统只能识别7块??

楼主(2008-07-21):
一个工控机,插有九块基于ISA总线的IO板,但是操作系统只能找到其中的七块。请高手分析原因

有如下试验:

1  如果将其中不能被识别的两块的地址改成其他的地址,则,必有其他另外两块板卡会找不到。排除了板卡硬件的问题

2,底板换了一个原来可以正常使用的,问题依旧,排除了底板的问题

3,地址的冲突已经完全排除

4,将不能被识别的两块板卡换成在其他工控机上的正常工作的板卡,地址不做改动,问题依旧

5,完全同样的工控机,插有10块板卡,正常工作!  排除了底板供电容量的问题

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 请分析原因 !!!!

网友A:
看看操作系统和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看软件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应是操作系统的配置问题。

网友D: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E(2008-10-04):
看CMOS设置中,队ISA槽的ENABLE数量限制数是否7,可以更改CMOS设置为9。

网友F:
到BIOS中看看通道是否都打开,因为每个硬件都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到BIOS中看看通道是否都打开,因为每个硬件都没有问题.

iireittio35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