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插有九块基于ISA总线的IO板,但只能找到其中的七块??

楼主(2008-07-21):
一个工控机,插有九块基于ISA总线的IO板,但是操作系统只能找到其中的七块。请高手分析原因

有如下试验:

1 如果将其中不能被识别的两块的地址改成其他的地址,则,必有其他另外两块板卡会找不到。排除了板卡硬件的问题

2,底板换了一个原来可以正常使用的,问题依旧,排除了底板的问题

3,地址的冲突已经完全排除

4,将不能被识别的两块板卡换成在其他工控机上的正常工作的板卡,地址不做改动,问题依旧

5,完全同样的工控机,插有10块板卡,正常工作! 排除了底板供电容量的问题

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 请分析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