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PWS1711与台达ES-PLC485端口通信设置

楼主(2008-07-21):
用HETICH--PWS1711屏与台达ESPLC-485端口连接,PLC和屏应该怎么样设置??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PLC COM2口定义处于默认状况,那将PWS1711的通讯设置设为9600、7、even、1,站号为1。

楼主:
对:一点意见 关于
如果PLC COM2口定义处于默认状况,那将PWS1711的通讯设置设为9600、7、even、1,站号为1。
内容的回复:谢谢!!如果系统还需要用这个485端口跟其它变频器通信可以吗???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