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的小型PLC最多支持多少点?

楼主(2008-07-21):
OMRON的小型PLC最多支持多少点?

网友A:
你所指的小型PLC是哪种的?

CP1L-M30/40系列的最多可连接3台CP1W或CPM1A扩展单元。CP1L-L14/20系列的最多可连接1台CP1W或CPM1A扩展单元。

网友B:
哦,我没用过OMRON的PLC

一般PLC分为小型系列和中大型系列,目前不清楚OMRON哪些是属于小型系列的PLC和它的最大点数

附:其他型号的小型PLC的支持点数

三菱     FX3U系列     384点

施耐德 Twido系列 264点

西门子   S7-200    256点

台达    EH2/SV系列    256点

LG    k120s系列     120点

网友C:
CPM1A 应该100点吧

2A 2AH 的 120

原来模块是20点的 现在有40点的模块了

网友D:
CP1H最多192/128共320

网友E:
128点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

网友F:
4楼说得对,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G:
呵呵,,你想用来控制什么设备?、

网友H(2008-08-21):
cpm1a,2a最多128点;

CMQH1最多256点。

网友I:
CPM1A-10CDR-A-V1                       10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