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C中记录PLC的模拟量输入值

楼主(2008-07-21):
  如何在WINCC中记录西门子PLC  S7300/400  PIW的值

网友A:
西门子Wincc不能对外部端口(PIW,PQW)作操作,请在PLC中使用L指令将PIW数值移送入MW或者是数据块中,Wincc对数据块或者MW中的数据进行归档记录。

以上~~~

楼主:
Wincc可以记录DI端口信号变化。那么DI端口与PIW端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一个(p)是有信号立即执行,一个(d)是完成一个循环周期后执行。

楼主:
PIW,DI都是输入。输入映像区不都是一个循环周期刷新一次吗?

网友C:
在WinCC 中增加数据库记录

网友D:
用DB块传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