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view32读写AB的PLC16位或者32标签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那位大虾知道RSVIEW32怎么读写AB的PLC logx5000的16位标签啊

帮帮小鸟啊

网友A:
正常连接就可以啊,只要数据类型是16位的就可以.例如INT类型.

如果是32位的数据,就是DINT,REAL等类型.

在RSVIEW32里建立标签的时候,选择正确的数据类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