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节能就用变频器

楼主(2008-07-22):
目前,我国的风机、水泵在运行中普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单机效率低,国内产品比国外的效率约低5%~10%。这是市场竞争条件下制造厂应提高产品技术质量的问题。
  2、系统运行效率低。这是因为系统单机选型匹配不当、系数裕度过大和不合理的调节方式所造成。参数裕度过大由两方面造成:一是设计规范的裕度系数过大,“宽打窄用”;另一是系统中 单机选型过大,向上*档、宁大勿小。最终造成整套系统“大马拉小车”欠载运行的不合理 匹配状况。
  3、由于第2项原因,多数风机、水泵都要*风门或闸阀来节流,人为地增加管网阻力以减小流量,因此阻力损失相应增加,而此时风机和水泵的特性曲线不变,叶片转速不变,系统输入功率并无减少,而是白白地损失在节流过程中。所以当风量变化时,就风机系统而言,会浪费大量的电能。另外,在节流调节方式中,电动机、风机、水泵等长期处于高速、大负载下运行,造成维护工作量大,设备寿命低,并且运行现场噪声大,影响环境。
  经测算,当机泵的流量由100%降到50%时,若分别采用出口和入口阀门 的节流调节方式,则此时电机的输入功率分别为额定功率的84%和60%,而此时机泵的轴功率仅为12.5% ,即损失功率分别为71.5%和47.5%,这说明即使机泵的设计效率为100%, 在不采用先进的调节措施时,其实际的运行效率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或更低。
  改变这种状况的最好方法是采用目前国际上己广泛运用于风机节能和恒压供水领域的先进变频调速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变频器:多电平直接高压变频器、模糊控制器。

网友A:
“当机泵的流量由100%降到50%时,若分别采用出口和入口阀门 的节流调节方式,则此时电机的输入功率分别为额定功率的84%和60%”

1、在机泵Q-H、Q-P曲线上,流量与功率成正比;

2、流量由100%降到50%时,此时电机的输入功率分别为额定功率的84%和60%是错误的说法,没有根据的结论!

网友A:
“多数风机、水泵都要*风门或闸阀来节流,人为地增加管网阻力以减小流量,因此阻力损失相应增加,而此时风机和水泵的特性曲线不变,叶片转速不变,系统输入功率并无减少,而是白白地损失在节流过程中”

1、从离心水泵性能曲线看,Q-H曲线是一条水平曲线,略有下降,就是说用“风门或闸阀来节流”,压力变化很小,可以认为恒压变化;

2、离心水泵的功率与流量成正比,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流量大,功率大,流量小功率小,说“系统输入功率并无减少,而是白白地损失在节流过程中”,是错误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结论!

网友A:
用变频器代替风门、节流阀调节流量,不节能,因为变频损耗比风门、节流阀的摩擦损耗大得多!

网友B:
刘志斌,你贴出来的这个图好像是从我的帖子里复制来的吧!你拿它到处卖狗皮膏药也不说明出处!还有,你贴这个图出来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网友C:
被抓个现行吧

网友D:
真是一犟牛!

网友E:
十足是一条不要脸面的疯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十足是一条不要脸面的疯狗!

网友F:
呵呵,引用别人的东西是要说明地,尊重一下别人的版权阿。

网友A:
大家都明白,只有疯狗才是什么也不顾什么理也不用讲,扑上去就咬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说句实话真是很讨厌和你的讨论,动不动还要教训人家嘴巴不干净也不看看你发的这一堆垃圾贴,再看你对他人的态度,最晕的是一直是副油盐不进,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
 为了不误导其它工程师,我再说一说你的错误吧.
 你说直接启动功率因数为0.1,用SCR后就变成0.01了,真是不知道你从何而来的这个10倍差.
 请你再仔细学习一下我的仿真图,用SCR并不会有明显的电流移相增加,因为LR的变化不大.所以如果直启功率因数为0.1那么用SCR也在0.1左右.请仔细做实验,如果你做不实验也仿真不了请仔细看看我的仿真图,都不知道你那近似为0的功率因数是从何而来的.
 书本上说异步电机用正弦波最好,这点谁也没否认过,但也决不是你说的非正弦波无法工作,质量好坏是相对的,没听过两害取其轻吗?
 我想你可能没有对电磁兼容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有机会如果你来深圳,你到我实验室看看,你想做实验的软启也好硬开关也好都可以用示波器和传导和辐射天线试给你看,天底下的人不像你想像的那么蠢,软启不是万能的,但在有很多的应用多合理的应用是完全正确的.说话不要说得那么满!
 再举一个小例子,就算我的软开是选在0度导通,也比硬开关要强很多,因为他在导通时是电压最低的时侯,冲击也是最小的.
您啊不要再误人误已了,一大堆没有任何理论和经验的数据平白无故的丢上来.真是晕人,如果你要说明的什么拿你的书本上来,你不最信书本吗?不行就把你的公式拿上来,再不行就做实验,你说0.01,我吹SCR用了后功率因数上升了达到0.7行不行!
 你如果看不懂我的仿真图,算不出功率因数,也看不出我有意的把硬开关的导通和截止位置做了设定,就不要争论了,因为没有任何共同点.

网友H:
你们和刘志斌是怎么了,一上来干起来。

网友I:
这个样子不好,论坛本来是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空间,意见不同也并非是坏事,但人身攻击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了!

网友D:
变频降速损耗、   风门、节流阀的损耗哪个大?

下图引用刘志斌的贴图IS80-65-125离心泵,图中在节流50%时,流量是25M3,轴功率消耗2.5KW。

网友D:
变频降速损耗、 风门、节流阀的损耗哪个大?

下图引用IS80-65-125离心泵的厂方数据,图中速度在1450时,流量是25M3,轴功率消耗0.53KW。

选用5.5KW变频,按10%损耗计算,用变频将速度降为1450时,总功率消耗为1.08KW(含变频损耗)。

 ;

用阀门节流时的功率消耗是2.5KW,而用变频降速时的功率消耗是1.08KW.

哪个消耗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