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什么模块呀,慢慢查要查半天,哪位大侠帮我看看。

楼主(2008-07-22):
6SL3130-6AE21-0AB0
6SL3120-2TE13-0AA3
6SL3120-2TE13-0AA3
6SL3000-0CE21-0AA0
6SL3000-0HE21-0AA0
6SL3120-1TE21-0AA3
6FX5002-5CS01-1BA0
6FX5002-2DC10-1BA0
1FK7083-5AF71-1FG3-Z V42
6FX5002-5CS01-1BA0
6FX5002-2DC10-1BA0
1FK7042-5AF71-1DG3-Z V42
6FX5002-5CS01-1BA0
6FX5002-2DC10-1BA0
1FK7042-5AF71-1DG3-Z V42
6FX5002-5CG01-1BA0
6FX5002-2DC10-1BA0
1FK7042-5AF71-1FG3-Z V42
6FX5002-5CS01-1BA0
6FX5002-2DC10-1BA0
1FK7042-5AF71-1DG3-Z V42
6ES7315-6TH13-0AB0
6ES7392-1AM00-0AA0
6ES7953-8LM20-0AA0
6SL3040-0MA00-0AA1
6SL3054-0CF01-1AA0
6EP1334-3BA00
6ES7 307-1KA01-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22-1BL00-0AA0
6ES7 331-1KF01-0AB0
6ES7 332-5HF00-0AB0
6ES7 392-1AM00-0AA0
6AV6 643-0CB01-1AX0
6ES7 972-0BA12-0XA0
6ES7 972-0BB12-0XA0
6ES7 390-1AF30-0AA0
6ES7 972-0CA23-0XA0
6ES7 901-0BF00-0AA0
6XV1 830-0AH10

网友A:
都是西门子的东西,咨询一下西门子销售。

网友B:
西门子可编程SIEMENS S7-300系列
6ES7 312-1AD10-0AB0 CPU312,16KRAM, MAX 256DI/O,64AI/O,MMC
6ES7 312-5BD00-0AB0 CPU312C,16KRAM, 本机10I/6O ,MAX 256DI/O,64AI/O,40PIN
6ES7 313-5BE00-0AB0 CPU313C,32KRAM,MAX 1016DI/O,253AI/O,2个40PIN
6ES7 313-6CE00-0AB0 CPU313C-2DP,32KRAM,MAX 8192DI/O,512AI/O,40PIN
6ES7 314-1AF10-0AB0 CPU314,48KRAM,MAX1024DI/O,256AI/O,MMC
6ES7 314-6CF00-0AB0 CPU314C-2DP,48KRAM,MAX8192DI/O,512AI/O,2个40PIN
6ES7 315-2AG10-0AB0 CPU315-2DP,128KRAM,MAX16384DI/O,1024AI/O,MMC
6ES7 307-1BA00-0AA0 S7-300电源DC24V,2A
6ES7 307-1EA00-0AA0 S7-300电源DC24V,5A
6ES7 307-1KA00-0AA0 S7-300电源DC24V,10A
6ES7 321-1BL00-0AA0 数字输入模块32点入,DC24V
6ES7 321-1BH02-0AA0 数字输入模块16点入,DC24V
6ES7 321-1FF01-0AA0 8点120V/230VAC 输入
6ES7 322-1BL00-0AA0 数字输出模块32点出,DC24V,0.5A
6ES7 322-1HF01-0AA0 数字输出模块8点继电器出,AC220V,2A
6ES7 322-1BH01-0AA0 数字输出模块16点出,DC24V,0.5A
6ES7 322-1HH01-0AA0 数字输出模块16点继电器输出2A
6ES7 322-1FH00-0AA0 数字输出模块16点输出0.5A
6ES7 323-1BH01-0AA0 数字输入/输出模块,8入/8出,DC24V,0.5A
6ES7 323-1BL00-0AA0 数字输入/输出模块,16入/16出,DC24V,0.5A
6ES7 331-7KF02-0AB0 模拟量输入模板,8通道,0~10V,4~20MA
6ES7 331-7KB02-0AB0 模拟量输入模板,2通道
6ES7 332-5HD01-0AB0 模拟量输出模板,4通道,0~10V,4~20mA
6ES7 332-5HB01-0AB0 模拟量输出模板,2通道
6ES7 340-1AH02-0AE0 点对点通讯模板,CP340-1A,带RS232C口
6ES7 340-1AH01-7BA0 CP340软件手册
6ES7 340-1CH02-0AE0 点对点通讯模板,CP340-1C,带RS485口
6ES7 350-1AH03-0AE0 单通道计数模块(FM350-1)
6ES7 350-1AH00-7BG0 FM350-1组态软件手册
6ES7 350-2AH00-0AE0 8通道计数模块(FM350-2)
6ES7 951-0KD00-0AA0 Flash EPROM 16K
6ES7 951-0KE00-0AA0 Flash EPROM 32K
6ES7 951-0KF00-0AA0 Flash EPROM 64K
6ES7 951-0KG00-0AA0 Flash EPROM 128K
6ES7 951-0KJ00-0AA0 Flash EPROM 512K
6ES7953-8LF11-0AA0 MMC 64K
6ES7953-8LG11-0AA0 MMC 128K
6ES7953-8LJ11-0AA0 MMC 512K
6ES7953-8LL11-0AA0 MMC 2M
6ES7953-8LM11-0AA0 MMC 4M
6ES7 971-1AA00-0AA0 后备电池,3.4V,1Ah(CPU313,314用)
6ES7 392-1AJ00-0AA0 前连接器,20针
6ES7 392-1AM00-0AA0 前连接器,40针
6ES7 390-1AE80-0AA0 导轨,480mm
6ES7 390-1AF30-0AA0 导轨,530mm
6ES7 390-1AJ30-0AA0 导轨,830mm
6ES7 360-3AA01-0AA0 中央模板接口模板
6ES7 361-3CA01-0AA0 扩展模板接口模板
6ES7 365-0BA01-0AA0 接口模板(一对),带1M电缆
6ES7 368-3BB01-0AA0 接口模板连接电缆,1M
6ES7 368-3BC51-0AA0 接口模板连接电缆,2.5M
6ES7 972-0CA23-0XA0 PC MPI电缆
6ES7 972-0BA41-0XA0 L2网接口不带编程口
6ES7 972-0BB41-0XA0 L2网接口带编程口
6ES7 972-0AA01-0XA0 RC485 L2/MPI中继器
6GK1 561-1AA01 CP5611 PCI通讯卡
6GK1 561-3AA00 CP5613 PCI通讯卡
6GK7 342-5DA01-0XE0 CP342-5通讯模块
6AV3 607-1JC20-0AX1 OP7 触摸屏 5.7寸 STN显示
6AV6 545-0AA15-2AX0 TP070 触摸屏 5.7寸STN显示 (S7200专用)
6AV6 545-0BA15-2AX0 TP170A 触摸屏 5.7寸 STN显示
6AV6 545-0BC15-2AX0 TP170B 触摸屏 5.7寸彩色显示,可连接S7,S5,AB,TE,三菱
6AV6 545-0CC10-2AX0 TP270-10 触摸屏 10.4寸彩色显示
6ES7 353-1AH01-0AE0 FM354步进电机定位模块
6ES7 354-1AH01-0AE0 FM354 伺服电机定位模块
6ES7 355-0VH10-0AE0 带4个模拟输出的四通道闭环控制模块 FM355C
6ES7 355-1VH10-0AE0 用于4个步进或脉冲控制器的闭环控制模块FM35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