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疑问

楼主(2008-07-22):
几个万用表为什么在同一方位测出来的数值都不一样呢?

网友A:
测的什么量啊,差多少啊,总是有误差的吗.

网友B:
因为万用表的精度不一样吧

网友C:
如果精度要求那末高;就不要用普通万用表了巴

网友D:
应该是 万用表的 精度不 一样造成的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万用表的精度以及误差的原因。

    当然,一个好的表和一个坏的表测量的结果那肯定是不相同的。

网友F:
因为万用表的精度不一样吧 --------支持!

网友G:
有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差别不是太大.

网友G:
有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差别不是太大.
www.dryqw.com

网友H:
我的万用表测短路不响了,不知何故?怀疑是旋钮旋坏了?

网友I:
系统误差,测量误差,测量误差,总是有的.

网友J:
或者是有一个或两个坏了

网友K:
每个万用表的精度不一样,且每个表所用时间不一样内部器件老化程度不同,还有可能表笔头接触电阻有关。

网友L:
因为万用表的精度不一样,一般的都有误差.

网友M:
是的,有时确实不一样,我用的福路克的与优利德的就有一些小误差,但都好用,我觉的国产的也不错。

网友N:
用真有效值万用表吧

网友O:
万用表的精度以及误差的原因,同一型号的表测的值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