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29M33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8-07-22):
谁知道:29M33是什么元件?

网友A:
29M33是CPU ,也叫单片机.

网友A:
哈哈,弄错了.29M33是稳压管,也叫三端稳压.

网友A:
29M33是3.3V输出稳压管。

楼主:
谢谢,是三个脚。29shismyisi

楼主:
29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B:
是什么封装型式?如果是陶瓷封装直立三脚式的,有可能是晶振或是陶瓷滤波器。具体要看用在什么样的板子上和用在什么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