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正逻辑连接和负逻辑连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7-22):
有哪位高人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以变频在制冷方式为例,检测到的温度信号高于设定值时,变频加速,低于设定值时,变频减速。此方式为正逻辑。

负逻辑相反。

网友B:
楼主说得是不是外部输入输出端子的连接?

大多数欧系产品,外部端子采用共阳极输入,也就是输入端子内部电源的正端为公共端;而多数亚洲产品为共地输入,即内部电源地为公共端;现在有些产品则同时支持这两种接法。

不知楼主说得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应该是源/漏之说了,也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C:
WO 我觉得应该是2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