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到多少才合适?

楼主(2008-07-22):
昨天有个专家到我公司查看,说我补偿器补偿太厉害(补偿到1了),但是我知道补偿太低比如0.8以下就要被罚款,正常应0.85到0.95左右。请问补偿太厉害有什么后果,怎么调低。自己能调么。

网友A:
会造成过压的吧 ,补到0.9才不被罚款..

网友B:
把控制器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补到0.9--0.99就可以了

网友D:
0.9以上,最好达0.95左右。

网友E:
你是怎么办的?我们这能补偿到0.9已属不易,你实在太厉害了

网友F:
过补和补偿不够都是要罚款的

网友G:
控制在0.92-0.95比较合适

网友H:
过补偿电业局罚款,补偿不够罚款没听说过,补偿不够只能对自己本身的供电系统有影响,对上级供电系统没什么影响.

网友I:
1,其实并不厉害

主要是你单位的负荷非常稳定造成的

我看那个也不一定是专家

网友J:
把表头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
我也弄糊涂了

网友L:
可以设到手动模式试试,补偿不够也是要罚款的。

网友M:
一般补到0.92就可以了

网友N:
可以调整补偿控制器的相关参数。

网友O:
    补偿到一也没什么问题,但那样就给供电局做贡献了。

网友P:
用自动补偿装置,调到0.95就好!根据负荷选好电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