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实验装置转速控制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正在设计一台实验装置

要求转速在10到50间可调整

请问用变频器能实现吗?

 最佳的控制方式又是什么呢

要求必须对速度进行监视

网友A:
用变频器能实现。如果你的10--50是转/分,那就需要一减速设备,不然的话,频率太低,变频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