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O22没有计数器模块怎么解决计数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要用OPTO22连接一个脉冲输出形式的流量计,可是OPTO22没有计数器模块,请问如何解决问题?

楼主:
opto22的IO确实没有计数器模块,但是它的功能是通过控制策略编程软件的组态完成的,

具体组态步骤如下。

选择编程软件的专业版;

在IO模块中选择DIGITAL INPUT模块;

在DI模块下的接点的feature下设置为counter.

以上是硬件组态

以下为软件组态

//using optoscript to wirte flow totalization function.

//note:

 t_period  int32,

I_counter ,digital input

totalized_flow ,float

flow,float;

enable_t_period,int32

t_timer,up timer

//

if  !(enable_t_period)  then

set uptimer presetvalue(t_period,t_timer);

setvariabletrue(enable_t_period);

endif

if (has uptimer expired(t_timer)) then

setvariablefaulse(enable_t_period);

getcounter(flow,I-counter);

flow=flow*k/3600;

totalizedflow=flow+totalizedflow;

          if (totalizedflow> 10000 0000) then

            totalizedflow=0;

         endif

endif

网友A:
还真是挺麻烦

网友B(2008-10-16):
不会用OPTO22的不要瞎说

?

网友C:
OPTO22肯定有计数器~~~

网友D(2009-04-12):
普通数字量输入计数,用简单的脚本N=N+1就可以计数,但是OPTO确实没有高速计数器模块··原来可以硬件组态成计数器,最快支持频率是多少呢?

非常感谢 xxcd 给的答案 ,不明白的是flow=flow*k/3600这个换算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