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300KW的加热器相电流多少,线电流多少,如何计算

楼主(2008-07-22):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300KW的加热器相电流多少,线电流多少,如何计算,接触器有多大的,电源断路器用多大的,选型时应如何放余量。

网友A:
单相电流表的乘4.5倍,三相的乘1.5倍,断路器在这基础上电流再乘2倍

网友B:
300KW的加热器应该是三相的,只要是按说明的电压接入的,你无须考虑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反正加热器的线电流近似的等于450A(300*1.5)。

网友C:
不会既有相电流又有线电流吧。

网友D:
450A的电流,最好配一个专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