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i的ETHERNET/IP如何配置?怎么使用,

楼主(2008-07-22):
如题,小弟入门级啊,需要AB CONTROLLOGIX控制器吗

网友A:
我公司现有少量PLC5及FLEX I/O模块和框架二手货,价格低廉,欢迎来电!

电话:020-31540593    传真:020-82087297

网友B:
看手册啊,都有的了。

网友C:
没有手册啊!!!!!!

网友D:
用BOOT SERVER来设置你的IP!

网友E:
在RSLINX里按照提示设置即可。

网友F(2018-11-09):
RSLINX里按照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