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横河软件中没有帮助,请问大家都怎么学习啊?

楼主(2008-07-22):
安装的横河软件中没有帮助,请问大家都怎么学习啊?有高手的请指点 pqrnd@163.com

网友A:
安装电子文档,英文版的!

网友B:
在另一个光盘上 你只拿了一个光盘 哈哈!

网友C(2008-08-22):
帮助也可以不安装,将文件夹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想看的时候随时调用也可以。具体目录一般为Centum\ENGLISH\APTOPN\IM33S\DOCMAP.PDF。注意是安装软件的第二张盘(说明书)。DOCMAP.PDF是整个帮助文件的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