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问题

楼主(2008-07-22):
请教一下高手,我们单位有一台双机热备要做,不两个CPU和膜块之间用什么连接呢?请告之.谢谢

网友A:
好象使用光线啊!!!!!!!

网友B:
两套系统之间需要使用光纤连接,如果使用concept编程,光纤连接到140chs11000上,如使用unity系统,则连接到140cpu67160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