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表感兴趣的进来!

楼主(2008-07-22):
大家好!学艺不精,请各位指点一下!

AC100V的单相用电能不能用220V

单相电表计量?用电量能否根据电表

读数换算了出来?

网友A:
那是肯定不行的,因为电压等级不一样

楼主:
我想100V也会让电表走吧?只是读数可能不准了.能不能把读数换算过来呢?

100V的电能表不好找,能用普通的单相电表代替吗?

请各位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B:
通过电压互感器升压后接入,计量是准确的。不能直接接的要烧毁电表

网友C:
一般普通的电子式电能表都是采用阻容降压后再线性稳压的,如果100v的时候还能稳压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准确度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烧电表的可能是不存在的。不过不知道具体的阻容降压参数,所以不知道是否能稳压,如果不能稳压,那就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可能说得不够清楚,

我想用的是普通机械表,内部就一个电压

线圈和一个电流线圈的那种(没记错的话),

烧电表应该不会,只不过计量时和额定电压

是不是对应的线性关系?

网友D: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可能理解得不够清楚,,是不是要用220V的电度表测量100V线路的用电量?

东方没有试过,老师也没有讲过,今天只能靠“东方自己猜想”了。东方认为:电度表的指示值应该正比于电压、电流和时间,用公式表示就是:

                                                                W=U I t  cosφ

既然成正比,那就是可大可小,不能把它钉死,当然不能太大,不要超过额定值太高就行了。比如5A的电度表,你用到10A以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你说我没有5A,只有2.5A,怎么办?没有怎么办,你用就是了。那要不要换算?每次交费时,“报告收费小姐,本月我只用了2.5A是不是把电费剪掉一半?”没听说过,没准保安把你请进去,说你胡搅蛮缠,教育教育。

那么电压呢?电压也是如此,只要你不要过于超过220V就行。说我用来测量6000V高压行吗?直接上肯定不行!0763 楼主说,现在是AC100V的单相用电能不能用220V 的电度表测?按东方愚见,没事。“是不是对应的线性关系? ”东方大胆预言:是! 如果不是,那就是电度表的不是,不是东方猜想的不是!(怎么讲绕口令啦?)东方意思是说:只要你的电度表是块好表,(这没有问题),那用到100V电压上就没有问题,而且也用不着换算。不知讲清楚没有?

以上理论纯属虚构,望楼主实践检验。

楼主:
谢谢东方兄!就是你理解的那样.因没试过,心里没底.

不知可不可行?自己厂里的设备,每台机都要装电表.

计量差不多就行了.主要是每个工序做成本分析用.

网友E:
不行 都知道电度表里有两个线圈 一个电压线圈 一个电流线圈 产生磁场共同作用在率盘上

 电压不够同样的线圈就不能产生同样的磁通 这样你说测得结果会准吗

网友C:
难道你们的设备都是100v的?

一般而言,感应式表电压越低,误差越大,220的表工作到100v误差能够有多大?5%?50%?没试验过,不敢说。

网友F:
电网末端(多数是农村、边远地区)电压经常在190V以下,电表计度误差是多少?正?负?供电局会吃亏奉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网末端(多数是农村、边远地区)电压经常在190V以下,电表计度误差是多少?正?负?供电局会吃亏奉献吗?

以前用感应式表电压不足的情况下供电局当然吃亏,为什么现在都要改用电子表,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G:
我认为供电的不吃亏,现在的电表出厂没有几只真的符合标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行 都知道电度表里有两个线圈 一个电压线圈 一个电流线圈 产生磁场共同作用在率盘上

 电压不够同样的线圈就不能产生同样的磁通 这样你说测得结果会准吗

东方说:会准!不但楼主0763测量会准,就连初级电工没考上去测,也准!电度表吧,就应该童叟无欺才是好表。至于说电流大小、电压高低,只要在一定范围之内,都会一视同仁的。咋会不准呢?俺可是计量仪器呀!

那为么又要标一个220V呢?     这不是客户为尊吗?大部分客户素质不要求很高,又都是用在220V,标明电压,使大家放心使用。不象工控网友都会分析,想不到也引起误解。实际上,220V也就等于是电表的量程,不要超过太多为好。你买一块电压表,量程250V,难道非得量250V不成?50V就不能量?不会的吧!

初级电工没考上不满了:说“电压不够同样的线圈就能产生同样的磁通?”看样子,这位处级先生希望接在100V电压下,通过同样的电流时,电表能转得和220V时一样快!这合适吗?东方不敢苟同,窃以为,电压低一半,转速也要慢一半为好,这正是电表的本职工作呀!

以上理论纯属虚构,望楼主实践检验。但有一条可以放心,这块电表用在100V电压时决不会烧坏!如果确实因电压过低而烧坏(怎么这话有点别扭),东方以网名担保,今后不再叫东方,而且还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损坏东西要赔,赔楼主一块电表!以此帖为凭。情楼主大胆地往前走啊 !

网友H:
电能表用在低电压上肯定没关系的,可以以万用表的电压档来作比较的。

网友C:
电子式电能表电压高低无所谓,都能准确计量。感应式表是可能有问题的,生产调试的时候都是在220v下进行的,而测试却需要在80%.90%.100%.115%等电压下都要进行测试,如果电压高低没有影响,岂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么?

网友I:
用感应表计量肯定不会烧,但误差肯定会有的。《中级仪表工艺》上介绍电度表的附加误差中第一项就是电压附加误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用感应表计量肯定不会烧,但误差肯定会有的。《中级仪表工艺》上介绍电度表的附加误差中第一项就是电压附加误差。

诚哉斯言!

哪块表没有误差?最好的电子表也会有误差的。电压有附加误差,电流也必然有附加误差,还有温度附加误差,气压附加误差,磨擦附加误差...........那怎么办,这表还能用吗?没事儿! 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不准确的世界,没有一样具体的东西是绝对准确的!据说电子的位置和动量就不可能同时测准!还搞了一个怪怪的理论叫什么“侧不准关系”,东方完全不懂。但现实就是如此!有点不准,打什么紧?楼主你还是大胆地往前走啊 !

网友J:
那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K:
我认为烧坏电度表是不会的,要说因此会产生误差也是有的,但是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还真挺复杂:你光是想到电度表里的电压线圈得到的电压不足,有没有想到它计量的对象本身电压就是100V?即此时反映在表上的电能是由100V*电流得到的.如果单独给它的电压线圈供稳压器使之为220V,那么计量的结果更不准:你供给别人220V10A一小时算2.2KWh.    给我100V10A一小时也算2.2KWh ?这样外加稳压器给电压线圈的做法更不准!我认为直接测量的误差归根于电压线圈产生的磁场与电压不是正比的,线圈是电感元件,具有非线性的特点.

网友D:
引用电机人的发言:220V10A一小时算2.2KWh. 给我100V10A一小时也算2.2KWh ?这样外加稳压器给电压线圈的做法更不准!我!

很有道理呀!100V  电压低、磁场小,转速慢,就对了!那么,直接测量的误差在哪里?电机人说:我认为直接测量的误差归根于电压线圈产生的磁场与电压不是正比的,线圈是电感元件,具有非线性的特点。

想的很周到啊!是这么个道理,东方没有试验条件,但理论分析同样可以给出答案。认真地思考之后,东方认为,电压和磁场的关系和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不是一回事儿。

诚然,线圈电感具有非线性,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思路:电感的非线性只影响电流和电压不成正比,但磁通量和电压仍然是成正比的!因为,电压和磁通量的关系是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决定的,并不牵涉到电感量 !

我们老师讲过一个重要公式 :U=4.44fNФ            适用于包括铁心在内的电感和变压器,可以大胆使用!

其中U是电压,f  是频率,N是线圈匝数。Ф 是磁通量。由于f和N都是常数,不会改变,所以电压唯一的只和磁通量成正比!他居然跟电感没有直接的联系!很难理解吧?  这就是理论的力量!请电机人放 100  个心吧!

楼主你大胆地往前走 往前走你莫回头 ...........

楼主:
谢谢东方兄和各位!准备试用,有结果再向各位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