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接近开关两线和三线有什么区别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们用的两线感应开关经常会无缘无故的信号经常有,但该感应头上并无任何铁屑之类的东西.换个新的就OK!

不知道用三线的是否会好点?我们的感应信号是进PLC,那三线和两线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两线的是信号线和电源线是一起的,容易有电源杂波干扰,三线的除了信号I/O外还有一根是电源零线,在抗干扰能力上有优势。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有时2线制开关前面为铁屑之类东西,也会有信号。感应的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直流二线的接近开关与直流三线的接近开关,从原理上说直流二线的内部与三线是不同的,因为二线的无直接的电源加上去,所以工作时候是必须串负载使用的,所以产品工作时候有压降,而三线的工作时候基本不存在多大压降,所以可靠性,稳定性方面要好很多。

你的PLC要看是输入低电平有效还是输入高电平有效,前者选用NPN的产品,后者选用PNP的产品。

建议使用三线的产品。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长期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D:
我们电站的筒阀原来是五个相同的传感器,后来我们换了其中的一个,新换的传感器测量的位小一些,但其他的都相同。这些传感器的信号都上传到PLC中进行处理和判断。   这么做是否妥当啊?

网友C:
你说的测量位小一些是指???

网友E(2009-04-26):
接近开关型号PRL18-5 DN  P-为电感型接近开关;R-圆柱形;L-为类型(无标示为标准,S-短型,L-长形,W-外部电缆连接线型,WL-外部电缆连接线长型);18-探头直径毫米;5-检测距离毫米;DN-直流3线型(DN-NPN NO(常开)DN2-NPN NC(常闭)DP-PNP NO(常开)DP2-PNP NC(常闭))

可按上述选择型号

网友F:
专门抗干扰的接近开关,内部是做了补偿电路的,当然价格也要贵了